DELL液晶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型号为: E1909WF 开不机,拆机后测量高压的一个二极管损坏,导致5V的电压为3.5V。换了之后5V正常,接上驱动板电压跳动变化很大3.5——5V变化。带不起负载。确定是电源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换过光耦,TL431,LD7552.大电容。以及后级的电容。

网友:
电源灯亮不亮啊

网友:
查看取样电阻 输出整流滤波。

呵呵 正解。。
高手 我正想说 你已经说了

网友:
我查我修的一个屏的故障,看到个帖子后来最终是更换光耦附近的一个贴片电容完成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管出来的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吗?换过。。。

取样电阻 查是431周边

网友B:
又两块同样故障板,至今未解决,请高手提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两块同样故障板,至今未解决,请高手提供思路。

有时这种故障太不好修了。。。。。。。。头疼。修不出来就不要钻牛角尖了。。。。。换一块吧。。

网友:
431周围的电阻,电源芯片周围的电阻好好查一下!

网友:
大元件都换过了,你应该去看看小电阻,还有后级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