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a不开机

楼主(2011-08-18):
富士康p4m800p7ma不开机,PCI A14脚3.3伏的待机电压也没有出来,此机有一个待机芯片,83303AG.感觉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芯片爱坏先换一下试一下。不行再看看。

网友:
怀疑他的话就先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如满足还不发出待机电压可以考虑换之

网友:
确定电源没有问题后,换83303AG。

网友:
先换了再说,换了还是一样的话,是不是3.3V短路

网友:
手头有料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