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显示器开关菜单就在,进不了控制界面

楼主(2011-08-18):
AOC912SW,开了开关就有菜单,电脑开机后正常,不影响使用,关机后还是出现,想恢复出厂设置试下,在网上找了个方法,可进不了控制界面,请教这是个什么故障,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不是故障,是提醒用户信息,注意没有信号。用户菜单就可以调整显示时间。

网友:
驱动板,刷写屏程序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了,看来自己搞不定了,不是专业的,没办法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