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进水了吧?

楼主(2011-08-18):
收到神舟本一个,开机花屏,但适当活动一下屏幕角度又可恢复正常,估计是屏线松动,因忙其它事,没再检查。
放置了半个月,再开机,花屏故障消失,任意活动屏幕角度都很正常,请教各位,是因经过自然干燥就好了吧?
活动
进水

网友:
如果那样你更惨了,估计你要是拿给客户还有可能返修

网友:
很有可能,不过屏线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吗,也可能与内存有关系

网友:
自然干肯定不行,肯定有氧化,和烧坏的地方,要进行烘干和氧化处理的

网友:
估计返修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