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M内存显示为512M

楼主(2011-08-18):
一根256M金士顿开机显示512M,停在CMOS第一屏不过。主板好的,换另外的内存开机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啥原因?能够去掉SPD手动设置参数用吗?

网友:
这是内存SPD损坏引起的,从刷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你赚了  !   测下内存是好的吗?

网友:
没有办法测试,也没有办法用盘启动内存测试软件

网友:
你可以试着加焊一下内存颗粒。或者只用一边,有个别的内存不可以只用一边。

网友:
明知是256M,自检512M肯定过不去的!

网友:
换没换主板啊  刷下内训BIOS呢?

网友:
可能虚焊试试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