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CR353版号DAGD1BMB8BO

楼主(2011-08-18):
起初故障点是开机进系统后掉电然后再开0.25左右掉电,觉得故障是电压不稳定引起的就把CPU供电芯片加焊,测机还是一样,然后每组供电芯片都一一加焊,故障依旧这就没有办法了就静下心来慢慢查找发现VCC5电压没有出来,VCC5是为CPU供电的。就开始跑线路查到待机小板上PQ21和PQ23六角管子阻值不对,换后测机OK心想这下OK了,但是给客户用几天后出现原故障,拿来后首先就把PQ21和PQ23换掉,测试第一次可以显示但掉电然后在开机就一直掉电,再换PQ21-23换后每次只能显示一次就掉电再开电压在1、几左右掉电。CPU电源芯片EC、南桥都换过,求思路

网友:
把CPU管理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肯定是哪个电压不正常,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