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主板有烧伤

楼主(2011-08-18):
在ATX的接口旁边有个Q311的管烧了。管得型号:943S用什么可以替换啊!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你测一下啊,好像用1117可以把

网友A:
1117不行,这个芯片也就有1117的一半那么大,貌似是943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不行,这个芯片也就有1117的一半那么大,貌似是9435吧。

9435是N沟道的943S跟1117这种是P沟道

网友:
确认是P沟道的话,可找同功率P沟道的代换就是看着一样大的就可以.

网友:
费板上多习多,找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