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是电源的问题吗

楼主(2011-08-18):
大华16路监控机电源被雷击坏了,本来想是很简单的事,主板应该没问题,直接换个电源就行了,刚好有个旧的小电源(是好的),谁知换上去后19液晶显示屏显示:超出显示范围,原来用的是17的液晶,换上17液晶,有显示了,显示不完全,画面晃动还全部斜着,根本无法看,,,心里想监控主机外接显示屏应该不用调刷新率的呀,但还是不甘心,换上CRT显示器,故障依旧,看来不是显示器问题,拿了一个电脑上正常用的大电源来试还是不行,再换一个,一样故障,再换一个,奇迹出现了,画面居然正常显示了,再换上旧的,还是不行,有点郁闷,又找出三个电源来,有两个不行,一个好用,,,想来想去想不通,一个小电源和几个大电源都是好的,换来代用的大电源虽说是旧的,可在电脑上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在最后测试时量了一下,正常显示的两个大电源在监控机开着的时候12V电压能达到12。7V,而那几个都是接近12V,也不是很低,请教一下,是因为这个电压低的原因吗
很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这几个电源都是故障电源修复的,
下午带上监控主机直接去电脑城买了个新电源装上好了,重启多次均正常,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主板对波纹要求高,或是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输出电流的纹波率加大,造成干扰。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这几个电源都是故障电源修复的,
下午带上监控主机直接去电脑城买了个新电源装上好了,重启多次均正常,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