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谁能教一下怎么看电路图呀

楼主(2011-08-18):
谁能教一下怎么看电路图呀  主板修好了几块 但不会看电路图 晕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自己多看,看多了就好了

网友:
从基础学起

网友:
看完模电差不多就会了

网友:
你得有基础,然后你把IC的引脚功能记住了,也就差不多了懂了。向你推荐胡斌写的书,他写的书是为了零基础的人编写的。我就用他的书自学的

网友A:
楼主。他写的书给个名字啊。

网友:
这是初学都都很头痛的问题,,刚看完元器件,接下来是看什么了很盲目,芯片工作条件还是上电时序呢很迷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他写的书给个名字啊。

零起点看图学--电子爱好者入门(胡斌 )
电子线路基础轻松入门 胡斌
万用表使用入门与电路故障检修方法 胡斌
电子*图表细说电子工程师速成手册(第二版)  胡斌
胡老师教你识读电源电路图*胡斌
图表细说数字电路入门【胡斌 葛彦华/胡斌//葛彦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第2版)  胡斌
图表细说元器件及实用电路(第2版)*胡斌,胡松 编著
你也可以到拍拍或者淘宝看看,然后再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