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11-08-18):
我的是集显惠普台式机
一次蓝屏重启后就没反应了,电源一擦cpu风扇就转了,开关电源指示灯也亮了,但显示器没图像,没有任何反应.显示器是好的
那位大侠帮帮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做下显卡试试看,不行就重插下内存看看,不行就换板

网友A:
插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我的是集显 内存是好的也换过槽的 cmos也放过电了 am2的主板买不到了 网上的不喜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问下 市场上的那种20多元的诊断卡有用吗?

网友:
可以作为参考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 市场上的那种20多元的诊断卡有用吗?

大量试验证明 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量试验证明 有用的

谢咯 拉我去买张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 市场上的那种20多元的诊断卡有用吗?

怎么说呢也不能全信检测卡,检测卡只是帮助我们大致判断问题所在!修害的靠我们自己

网友:
是显卡主芯片虚焊了上BGA加焊下应该会好的 !

网友:
最好用检测卡简单判断故障范围,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主板检测卡跑什么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