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03b液晶16V 1000的电容爱鼓问题

楼主(2011-08-18):
修几台优派VA903b液晶按开关键无反应,折机发现16V 1000的电容鼓包,用16V可是客户都是用一两个月又出现同样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要用高频低阻型电解电容的,普通电解肯定不行。

网友:
我也有遇到此类情况,1000UF 25v 会经常鼓包,求解

网友:
我用16V 2200VF代换的

网友:
用25 222UF的 换掉 就OK

网友:
打错了 是用25V 2200UF的电容 换掉 就OK

网友:
谢谢大家,等下回再回来返修我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