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1 DAOZO1MB6EO 不触发

楼主(2011-08-18):
宏基Z01  故障不触发  接可调电源  待机偏高  折机测IO(wpc8769ldg)发汤  更换新的IO无待机电流  但有3.3V 5V待机电压  开关时有时无3V电压  有时也不一定能触发  多数开关脚电脑为0.8V  测量直通IO  求解 IO达到什么条件时才完全输出3V开机电压?在线等

网友:
高手都睡觉啦?

网友:
是3V线性电压有 问题吧

网友:
能触发起来一切都正常  测量也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35V修出来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