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2 PS2键盘鼠标,USB键盘鼠标都用不了

楼主(2011-08-18):
对地阻值,供电都很正常,I/O换过了都不能解决问题,请教哈同行高手们怎样解决

网友:
南桥坏了 或南桥内部USB供电不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測一下 各路 USB 的 D+ D- 對地二極值, 如異常則一般來說南橋有問題.

网友:
先测一下键盘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压正常,阻值正常,直接换南桥!

网友:
电压正常 阻值没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就有块技嘉770的主板,现在就是这问题,,键盘,usb都不能用,,,bios也刷了,桥有了准备换,还是想仔细查查。。。。。还是不相信是桥的问题。呜呜呜

网友:
桥的事吧

网友:
上个PCI-USB的扩展卡试试。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楼主节哀!

网友:
既然USB打值了,哪就测USB供电,还有USB 48M时钟。有没有,再看看BIOS设置有没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