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1-08-18):
一雷击电源,紫5V,绿5V,均没有电压,拆开后,开关管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测大电容上无电压,(电容没有坏)是不是证明,是整流桥的故障?另外,与紫5V相连的二极管也被击穿了,in5822,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期待佳案!

A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测一下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的电直流电压,有的整流桥就没有问题.你一步一步的排查.从电源输入到后级.

网友:
如果整流桥没有问题,可能是哪的事?

网友:
整流桥没问题,应检查共模滤波器,保险,线路。

网友:
保险,整流桥,负温度电阻,300v 雷击易损件就这些吧

网友:
雷击后,先测保险通不通,再打一下整流桥的二极管阻值,再查开关管,5822用5804可以代换。保险烧了后,不要急着换保险。

网友:
忘记说了,保险没有事。那我查查别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