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 3个指示灯乱闪 !

楼主(2011-08-18):
   客户送来一个 DELL 1420 机器,特别的怪异,插电自动开机,直接进F5 测试里边,退出来,进系统正常,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开始,3个灯乱闪,最后,大小写那个中间灯,一直闪烁不停,键盘不好使,而且自动开机之后先进测试里边测试CPU什么的,我换了IO 不好使,换过BIOS 故障一样,请高手指教一下  !
  机器亮用都挺正常,就是这个问题 !

网友:
键盘先拔掉试试看。可能键盘有问题。

网友:
你把外设逐一拔掉,再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1420-1400的一般都键盘-触摸的芯片问题。换个C壳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串键了啊!!~~~

网友:
很可能是键盘卡键了

网友:
我就是裸板测的,不过,楼上说的C壳有问题,我感觉有可能,我一会试试看 !

网友:
不对呀,电池什么都有电,把把自动开机也不会呀  !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键盘的问题,你先裸板测一下,你在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拔掉在试一下。机器现在能正常用,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