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 3个USB借口不能用

楼主(2011-08-18):
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是全部U口都不能用吗??测量下阻值吧~不过我想应该是南桥问题的!

网友:
供电与对地阻值正常吗!!~~~~~不行就换个南桥啊!~!~~

网友:
如果全都没法用,那南桥有问题,你可先测一下对地阻抗,看有没有短路,断路,还看一下接口。也容易坏

网友:
南桥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南桥挂了吧
鉴定完毕
插个USB鼠标,如果灯亮,南桥挂了
如果灯不亮,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先测一下阻值和供电,不行把U口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加焊南桥。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  是全U口不能用了   插U盘有没事  就是不能插读卡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0148-1-1.html  这个就是我的电脑问题

网友:
检测供电,对地打阻值,不行就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中间的俩脚对地不正常就南桥了呀

网友:
南桥的问题比较多 ,USB是直通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