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8-18):
我这里有几台长城M99的显示器,现在是插上电源屏幕亮一下就灭拉,按键指示等还亮着!灯管测试是好的!有谁修过的说下!小弟在这先谢谢拉!!

网友:
高压没有问题吗?   应该就是这几样吧

网友:
这个只有两个板呀

网友:
看看ON/OFF有没有正常的电压,有的话估计是高压板,没有的话,先解决驱动板,有通用板的话,可点一下屏来确来!

网友:
是不是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板吧

网友:
改高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怎么去保护呢 INL837GN是这个芯片

网友:
十足是灯管的问题,你用通用板一根一根测是好的,可是你用原板一起上电就不行,有灯管漏电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改高压安全,有的去保护用不长就返修,还有可能把问题搞大

网友:
应该是逆变条的反馈出现了问题这样的毛病应该好处理,如果斑竹不愿费脑子那就改个逆变条好了

网友:
那么多人都说是高压有问题,我也同意吧。

网友:
先检查电源,比如电容有没有鼓包,然后用通用板代换高压部分。

网友:
看看电路板上有没电容坏  看看灯管有没虚焊

网友:
既然灯管没有问题,那么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了。看一下高压保险没有没问题,再检查高压部分的其他部件。

网友:
看下高压边上的那天个8脚芯片有没坏这很容易坏的

网友:
现在高压板我换啦  还是一样亮一下就灭!!

网友:
80%高压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几率最大了      你仔细测测   要么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几乎就是高压部份的问题!

用的是什么芯片的电源芯片,不会是那个,OB3166NQP那个管子吧??

网友:
升压板坏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事把高压板元件加焊一遍好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个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现在还是这样!!!

网友:
电容 供电不足 或者保护

网友:
看一下按键板的开关是变速有问题,前两天我就修过这样一台。

网友:
高压条坏了,今天我也遇到了一起,显示器开机瞬间点亮,之后直接灭掉了,连开机品牌logo都没跳出来,是三星的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通病(客户前几天刚买的,今天来换了,因为还在保修所以没继续研究下去,给代理商了)

网友:
试试去掉驱动板,用高压板点灯管,如果不灭了,就是驱动板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否则问题在高压板上,换一个试试

网友:
亮时不知道有没有图像?灭时电源灯是绿,还是红。先更换按键和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