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做显卡老是花屏.....不知道是怎么会是

楼主(2011-08-18):
  这个是显卡上的图片,我用放大镜看了就这三个点不对  但是做上去老是花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我现在已经做了五遍了.第六遍还不敢做了做上去恐怕还是一样效果......接下来真不知道怎么说..  显卡型号是G98-730-U2  显卡我没有换掉怕换了还是和原来一样的,请问高手这个是显卡坏掉吗!   一开始的时候我用风枪吹了 一下好了!我想把他取下来值球会好点但是没有想到去下来就不行了....

网友:
最好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样你做10遍显卡也没用啊!

网友A:
看有没有断线的,还有你的飞线也太简单了吧,最好是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B:
    外接试了吗,不接屏线外接。  有没有屏线问题 确定是显卡吗。我是小雷。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主板上面的铜皮都掉了,做显卡还有什么意思,看下那个掉铜皮的地方,把线飞好,说不定就可以好了,昨天我这接台华硕本本,别人上螺丝把主板都钻破皮了,飞了7跟线就好了,飞6跟线有颜色就花屏,差一根都不行的

网友D:
是不是显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断线的,还有你的飞线也太简单了吧,最好是换个显卡试试

这个是我取下来的结果!   原来都给搞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开机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存有问题啊

显存我也试过了!  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主板上面的铜皮都掉了,做显卡还有什么意思,看下那个掉铜皮的地方,把线飞好,说不定就可以好了,昨天 ...

呵呵 那是我给搞掉的!  我是有益的,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断线所以就把器给搞掉了..我用放大镜看了好几遍没有断线.我也用万用表量过了.也是一样...真没有发现那里还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试了吗,不接屏线外接。  有没有屏线问题 确定是显卡吗。我是小雷。

我确定显卡有问题。外接也是花屏但是花屏不一样 能看到字  就是内接看不到字就像是屏坏的一样....但是我也可以保证屏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断线的,还有你的飞线也太简单了吧,最好是换个显卡试试

呵呵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一定换,但是我不是老板只能试试,要能确定是显卡坏掉了我才能换,,如果换了之后还是一样那我头就搞大了...

网友F:
没得换能把人给修死,假如是gpu问题。。。你做十次也是那鸟样。。。碰到这种老板真是无语。。。又想赚钱,又不想下成本。。。

就是啊,老板经常不想下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得换能把人给修死,假如是gpu问题。。。你做十次也是那鸟样。。。碰到这种老板真是无语。。。又想赚钱,又 ...

呵呵  说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是老板。。

网友G:
估计还是没有做好的问题了。。。修好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还是没有做好的问题了。。。修好跟大家说一下

...........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那是我给搞掉的!  我是有益的,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断线所以就把器给搞掉了..我用放大镜看了好几遍没 ...

你也太强悍了,铜皮都可干掉

网友:
貌似PCB板被损坏了……

网友:
呵呵,做bga可以做6次。厉害

网友:
神啊  六次   我最多四次  不行的话  就给客户商量怎么换主板合适了

网友:
这样补点,估计用不了3天就拜拜了!

网友H:
PAD都掉了,先补PAD吧,再就是量一下有没有断线的,你为什么不怀疑显存呢?

网友:
我觉得你在那个掉点的地方补的线不够好啊。 就这么放根线过去能行吗?
   不用转个圈圈吗?这样能接触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用刀片刮的....

哥不得佩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PAD都掉了,先补PAD吧,再就是量一下有没有断线的,你为什么不怀疑显存呢?

大哥,你以为我很笨吗! 显出谁不会想到...做了一次没有结果

网友:
确实很难做。,不要太勉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