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进水维修

楼主(2011-08-18):
今天接了一台HP4416S  AMD 的机器,进水机,和客户沟通后,开个单子,机器留下来检测!拆开后如图部分进水,清理过后略有腐蚀痕迹!
测量一下供电电感,没有短路!商店开机,电流0.06···········
根据电流判断电压完全没有起来呀,用万用表测试,发现+V5S   +V3S 都没有出来!查图纸找到Q38负责产生+V5S 的管子
测量发现+V5A正常,4脚阻值400多也正常,那要么是转换电压的管子问题,要么就控制级的问题,测量发现 GATE_5S此信号阻值正常 电压为0···
由图可知GATE_5S由Q59转换而来,测量和其相连的R402一端19V正常,另一端没电压!到此找到问题,电阻的另一端焊脚腐蚀了,用可到刮一下,补焊OK!
  第一次发帖,请多多指教!

网友:
{商店开机,电流0.06···········}改成插上电源 开机!!!不好意思

网友:
不错啊,值得借西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要多看看,值得学习

网友:
修板这么容易啊,呵呵

网友:
看任何的维修帖子都是没电压,没控制信号,换管子,换控制芯片就好。可实际维修中,查处这些不是很轻松的事。所以顾客会有这么问:师傅,你给我修了什么。你就给我换了个几块钱的小管子,小芯片就收100——200?
不扯淡了,前段时间看书看伤了脑筋。好久没摸笔记本了,刚好这里台机、显示器多起来,在忙这些。虚心向楼主请教下:
这个图来说。+5VA经过一个管子后,成了+5VS电压。电压的标示变了,虽然知道这只是个标示,没什么实际意义,但还是想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何经过一个管子电压的标示会变?
+5VA   和+3VA这里是什么电压。
楼主说的电流跑到0.06。这个电流这么小,应该是待机吧。

网友:
+5VA   和+3VA是待机时候的电压!+5VS是触发以后才会有的电压,虽然都是5V 但是它们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标示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运气好进水的有时候洗洗刷刷,就好了,运气不好怎么修都搞不好。这还是要看进水多少进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电压是一样的   只是表示的方法不一样 一个是生成的电压  一个是转换的

网友:
你试一下?为要看别人修好了就说容易,看谁来修,同样的故障,有人可以几分钟解决,有人可能会把板子给修报废掉!

网友:
我有一台进水的 ASUS主板 电阻电容都烂了 板子线业断了  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
分析的不错,修起来很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