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适配器充不了电超简单维修

楼主(2011-08-18):
客户说适配器充不了电,电池可以开机,单适配器开不了机。二话不说掏出图纸,直奔隔离保护电路。插电没有待机电流,看图测了一下VDC-ADPT没有电压,Q507的1234脚都有19V,G极电压过高了电压出不来,G极的电压来源是适配器19V经R516与R515分压得来的,两个电阻都是100K,所以G极应该为9V左右,拆了两个电阻下来有一个是100K一个是20K,在废板上找了个一100K的把坏的20K换下。插电待机出来了 插电池也有充电电流了。维修到此结束     本贴纯属本人上班无聊,技术含量低。谢绝拍砖

6799700 -5 山寨
腾程科技 -10 误导别人,请勿灌水。
学习_为主 -10 鄙视误导别人

网友(点评):
鄙视扣分的。思路清晰

网友(点评):
很鄙视那几个说误导人乱扣分的。我还遇到过电阻直接完全短路的,大惊小怪

网友(点评):
现在的论坛有这种贴子已经不错了,如果就算是有点技术秘密的也不会在论坛里出现了,你们以为人都是猪么!!!!

网友(点评):
你们都是高手 如果有个新手看了这个贴在路测量一个电阻发现变小,你说他要是怎么认为呢

网友(点评):
怎么还被扣分了?好不公平哦

网友(点评):
鄙视扣分...人家发个经验你不赞同可以发言反驳,干嘛扣人分, 有点权力了不起啊

网友(点评):
三星这机器本人确实遇见过电阻值变小的。一直很纳闷,求解释。

网友:
水平不低,比我强多了

网友(点评):
鄙视 灌水的

网友(点评):
不要动不动就说灌水,你这胡乱点评算不算灌水,就因为有这样敏感的人在,我现在很少回帖,动不动就是灌水,真是无语了

网友:
果然厉害,判断加经验,佩服 !

网友(点评):
估计连看都没有看 都评论了把

网友:
你既然有图纸,能不能拿出来分享一下呢??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坛里有这个图纸,我下过的。

网友:
上次我修一台东芝笔记本,电池接口的温控检测脚无电压,我直接拉了个3V就搞定了,现象是适配器无法开机

网友A:
好像论坛里有了,不敢重复上传。怕被扣分   要可以加我Q ,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论坛里有了,不敢重复上传。怕被扣分   要可以加我Q ,我发给你

网友:
不错,不错!还是有一点技术的

网友B:
这么假 的案例  你也能做的 出来 ,   你的  没分加了,还是来忽悠的,还来了个电阻损坏 阻值变小了,
100K 变20 K  ,  你在误导别人啊, 赶紧改~  丢人现眼~!

网友:
灰常鄙视你的为人
谁规定的电阻阻止一定就要变大,不会变小,超鄙视你,为什么非要注重那些细节,非要挑毛病打击发帖的人
鄙视你的为人

网友C:
看来楼上跟楼主有仇   电阻变小的可能性虽低  但还是碰到过

我也碰到过了
我也碰到过变小的。
我对你发言 感到遗憾~ ,强烈鄙视~!

网友D:
100K电阻坏了会变成20k 那个师傅教你的 太忽悠人了 坑爹啊

网友:
灌水都不会?

补充内容 (2011-9-28 11:40):
你扣什么? 我说楼主 灌水 都不会

xiaoxiaotmac -10 严禁灌水
陶都小生 -5

网友E:
100K的电阻损坏阻值不是应该变大么?难道是以前有人修过换成了20K?

网友:
能修到这个地方的绝非平庸之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假 的案例  你也能做的 出来 ,   你的  没分加了,还是来忽悠的,还来了个电阻损坏 阻值变小了,
100 ...

第一我不是为加分分滴,第2你说是我忽悠100K变不了20K,这条我也懒得跟你解析。我现在是轻飘飘过

同意,别管那些人,修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K的电阻损坏阻值不是应该变大么?难道是以前有人修过换成了20K?

机器是没修过的,变无重大是很多,但也有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上跟楼主有仇   电阻变小的可能性虽低  但还是碰到过

现在欢迎各位大大鄙视

网友:
我开始认为你少写一个0,但现在看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00K电阻坏了会变成20k 那个师傅教你的 太忽悠人了 坑爹啊

学的时候我是交了钱给人家忽悠了,现在这些是没人教过我,是我自己学的

网友(点评):
你是写错了还是 真实的 你要注明因为变小的可能很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的时候我是交了钱给人家忽悠了,现在这些是没人教过我,是我自己学的

你自己算一下就会明白了,你自己给的电阻和电压都不成比例

网友:
变小的情况我还没碰到过,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变小,不过电子产品说不准,啥情况估计都会出现

网友:
试试修下、看管用不了

网友: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电阻变小的,稀罕呀!!!

网友:
电阻变小的一偶很多啊,你们怎么没有听过呢

网友:
听说过电阻坏了阻值会变大或开路,变小的还是第一场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么假 的案例  你也能做的 出来 ,   你的  没分加了,还是来忽悠的,还来了个电阻损坏 阻值变小了,
100 ...

我说你是无知,自己没遇到过电阻变小的,就说人家灌水。。。。你信不信电阻变小的!我遇到过。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灌水!那你们说有UFO没?鄙视自以为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论坛里有了,不敢重复上传。怕被扣分   要可以加我Q ,我发给你

楼主我也想要。给我传一份呗。QQ:746665158

网友H:
晕, 灌水的吧,就算电阻坏掉了,也不可能是19V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说你是无知,自己没遇到过电阻变小的,就说人家灌水。。。。你信不信电阻变小的!我遇到过。

你还遇到什么了, 遇到鬼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还遇到什么了, 遇到鬼了吧

我看你还是银牌维客、在论坛混了这么久都这点见识,记住你没遇见过并不能说别人是忽悠的,我只能说你是无知,给你这种人我不想鸟你解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第一我不是为加分分滴,第2你说是我忽悠100K变不了20K,这条我也懒得跟你解析。我现在是轻飘飘过

我相信,我支持你,鄙视那些无聊来消遣的人,这是维修思路,那些来无聊消遣的人不要来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你还是银牌维客、在论坛混了这么久都这点见识,记住你没遇见过并不能说别人是忽悠的,我只能说你是无 ...

不在这装~     你去 找个电  把你的电阻给 击出  阻值出来试试, 我就敢说主板没有,  你根本不了解主板电阻的介质 , 就知道练嘴皮子~~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网友(点评):
论谈是学习的地方...有不同见可以表达,但要注意语言表达... 你还是认真想下你的ID名吧:学习_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算一下就会明白了,你自己给的电阻和电压都不成比例

按照公式是不对,我用的是摇摆指针万用表,十K档过了2我就没仔细看,知道肯定不够100K,我拆出来测摆过10K档过了2我就没仔细看,这是我过后写的。各参数是没具体 , 那时我没看到具体是多少,那只不过是大概值,给出的参数是大概值是我的失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晕, 灌水的吧,就算电阻坏掉了,也不可能是19V电压啊。

是会少于19V,不可能是19V,我用的是摇摆指针  大根摆到那个位置不会低于18V不高于19V,我那时没注意具体是多少V

网友:
还是个高手啊。。。。佩服 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相信,我支持你,鄙视那些无聊来消遣的人,这是维修思路,那些来无聊消遣的人不要来回帖

谢谢你的支持,什么东西不是绝对的,今天我又得修过一台。阻值变小的

网友:
修好收到钱才是重要的,思路清晰,望尘莫及

网友J:
此贴太火,还望请版主之类的来给大家一个 准确的…………试目以待

网友K:
不彻底! 你根本没找到问题所在 东芝M200的机器吧 那是东芝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此贴太火,还望请版主之类的来给大家一个 准确的…………试目以待

本人一直喜欢低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彻底! 你根本没找到问题所在 东芝M200的机器吧 那是东芝的通病!

兄弟你也没说得彻底滴,东芝M  L系是大电容

网友:
没见过电阻会变小的。楼主这贴真搞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会少于19V,不可能是19V,我用的是摇摆指针  大根摆到那个位置不会低于18V不高于19V,我那时没注意具体 ...

那就是啦,不是具体19V了,过二极管还有压降的,也就是你说的那样,18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什么东西不是绝对的,今天我又得修过一台。阻值变小的

不需要感谢,我只是凭心而论

网友:
现在我希望论坛里有权威的出来说一下,现在论坛里无非就是技术交流,争多无益。我也碰到阻值变小的不多,到低有没有阻值变小的。我说了不算,希望能有人出来说一下。还有4脚不低于18V不等于19V,那个电阻也不会就是高于20K{我用10K档已经摆过2了}我只是大概知道那参数,过后无聊才写的贴我上面已经说了我用的是摇摆指针万用表,具体摆到那我也不记得那么清楚了,我只记得大概的参数{我用10K档已经摆过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啦,不是具体19V了,过二极管还有压降的,也就是你说的那样,18V多点。

纯属个人马虎,发贴没核实具体真实参数

网友L:
我真佩服,难道是传说中的短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真佩服,难道是传说中的短路电阻。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相信,我支持你,鄙视那些无聊来消遣的人,这是维修思路,那些来无聊消遣的人不要来回帖

确实我碰到过,你们可以看我发的帖就有碰到过

网友:
有个人就爱死鸡撑硬颈,自己没见过就坚信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彻底! 你根本没找到问题所在 东芝M200的机器吧 那是东芝的通病!

M600的机器,客户非要我速度修好。兄弟,M200 L200 A200 我还是知道 的

网友:
一般来说电阻坏了 阻值只会增大 不会减小 不过有人说会减小  估计也有可能    其实这个也可以把管子换成高电位导通   修这种问题方法很多  笨一点方法的直接飞线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判断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也没说得彻底滴,东芝M  L系是大电容

人家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M:
楼主能说一下分压后的9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说一下分压后的9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

真正实测是7V多,9V那是理论

网友:
公式是什么

网友L:
我是来看LZ头像的。电阻变小的,三年没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来看LZ头像的。电阻变小的,三年没遇到过一次。

还好你是来对我看我头像的,就怕你是来扣分的

网友:
电阻变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网友:
还不错!大家可以互相学习的。这个嘛  知道啦!用心修本!

网友N:
我从没有遇到过电阻变小的,有一点不敢相信,楼主发几张图片看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从没有遇到过电阻变小的,有一点不敢相信,楼主发几张图片看下好吗

机器客户早拿走了。就算机器如果还在,我也不想拍上去,再说了信也有,不信也有。看个人。信不信对我来来已不重要了。要看你们用什么心态去看贴

网友:
都在争什么能修好就行

网友:
不错哦,分析得

网友:
理论上电阻自然损坏变小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什么都有可能,而你这个就是唯一了

网友O:
其实Q507这个P管DS直接拉通也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Q507这个P管DS直接拉通也没关系吧

不过我觉得找个100K的电阻不是很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其实Q507这个P管DS直接拉通也没关系吧

这台机保护隔离电路跟其它代工厂的都是差不多了,只是前瑞多出了个管,而这个管的控制电压算是自身产生的。也可以直接接通,不过我觉得找个100K的电阻不是很难。还有直接拉跟线不怎么美观。要做到修过像没修过的才爽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保护隔离电路跟其它代工厂的都是差不多了,只是前瑞多出了个管,而这个管的控制电压算是自身产生的 ...

恩,是的. 只是说一下,这次维修可以更加简单快一点..别介意. 像我们老板天天闹着要产出.没办法呀..所以老爱想着省事.

网友:
没用遇到过电阻变小的。

网友:
见过电阻阻值变大,没见过变小。有点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恩,是的. 只是说一下,这次维修可以更加简单快一点..别介意. 像我们老板天天闹着要产出.没办 ...

你办法也不错,修复得快,钱来得也快嘛,老板想快点赚到而已  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