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用什么线连接

楼主(2011-08-18):
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用什么线连接,是交叉线,还是直通线

网友(点评):
都可以,现在的交换机是自动识别的,低端或山寨除外

网友:
有UPLINK的话就用交叉线,否则正常级联。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交换机,带端口检测功能直接用直通线就可以的!! 老一点的交换机,就如楼上所说的那样连接!

网友:
楼上两位回答正解。我拿分的。

网友:
收购正版win7,收购COA标签,收购正版软件,收购正版XP,收购正版OFFICE 2007,品牌机器上的XP、VISTA、WIN7的COA标签都要,开封了的正版软件也要,正版软件包括COEM XP \COEM WIN7\SQL SERVER2005\WINDOWS SERVER2008、OFFICE2007等。如有请联系 QQ:443548995,电话:13787271021 ,email:443548995@qq.com

网友:
直通的,现在多数不用交叉线!

网友:
COA也收购?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直通线
现在多数不用交叉线!

网友:
直通线连接,,设备口相同:交叉线,设备口不同:直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