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1802错误

楼主(2011-08-18):
开机BIOS需要密码,用晨风PE清除CMOS密码后就出现这个错误。现在开机进去提示1802错误!

网友:
楼主用的是非原装IBM的无线网卡吧。。。。。。。。。。。。。换个原装的。

网友:
把网卡上那个芯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了网卡了?

网友:
以前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清除CMOS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U盘和光驱都启动不了,还提示initalizing inter(R) boot agent versiong 4.1.07 pxe 2.1 build 083 (wfm 2.0),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
BIOS设置清零在看看是不那里弄到了。

网友:
无线网卡。。

网友:
楼主还是拿给熟行的弄吧, 三句两句在这里说不清, 估计说了你也不明白......................

网友:
下个1802破解补丁,在DOS下运行

网友:
无限网卡拆了,现在开机很麻烦,按ESC几次才能从硬盘启动!BIOS调过还是没有用,怎么解决呢?

网友:
网上有1802破解补丁  下一个试试吧   我原来碰到过只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各位高手表演

网友A:
不是有软件破解吗

网友:
无线网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软件破解吗

用软件破解密码就这样了!

网友:
16楼说的软件破解时破解1802报错的,不是说你做的破解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