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 问题

楼主(2011-08-18):
   速度 54m 什么意思  我之前用的54m路由是 54m   之后换了tp-link 150m的 怎么还是 54m  ???  路由假的,根本没有150m ? 还是网速原因,求解释?

网友:
无线网卡本身就是54m

网友:
你无线的就这么大

网友:
你的路由器最大网宽是54M,一般家里都是3,4M的网宽,完全够你用的了

网友:
网速如果没有150m   换个大的路由有用?

网友:
无线网卡是54M的,无线路由是150的,完毕

网友:
本身你网卡就是54的,就算你换个300M的路由器也是一样的呀。。。

网友:
那个路由无线最大支持54M,而不是你现在用的网络是54M,家庭也没有那么好的网络

网友:
路由假的?

网友:
你这句话的心术不太正

网友:
5楼的完全是门外汉,这样的问题是,网卡不是150M的,另外距离也会减少的。

网友:
心太大了,54M  饭围还不够啊

网友:
受网卡限制。网卡应该是G的,如果是N的就是300M~不过54M够 用啦

网友:
水塔中无水,换很大的水管何用啊?

网友:
进来是向各位学习的,不过感觉这问题我好像也知道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距离远了或者被墙挡住了信号

网友:
进来看看,还没看懂。

网友:
难不能还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