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U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18):
Z53U的机子,AMD的CPU,南北桥都是ATI的,集显,放电影一会就自动关机,《不是掉电,会出现正在关机》
换过北桥,还是如此。请高手指点!!!
华硕

网友:
开机键是否正常呢。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也许是那个设置有问题 看看BOSS里面设置试试......要不然在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换过,开关没问题,因为关机后再开马上就会掉电,要过好久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