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AMD CPU

楼主(2011-08-18):
前几天收了个AMD4200,当时用一片信步的板测试,由于没有装该板的系统,进PE,没问题,今天没事,装个系统测试下,一到XP进度条就断电,查了一大圈,最后换个CPU 就好了.天啊,CPU有问题,能进PE不能进XP ,亏大了.同行们收CPU时注意啊,一定要进系统试下.

网友:
楼主怎么不放在正常装有系统的机器上试机呢,这下损失大了

网友:
AMD的一定要进系统全测,而且要注意用两条内存一起测

网友:
CPU  这个好像修不了把

网友:
要是CPU能修的话,amd,intel估计要哭了

网友:
哈哈 Intel不会哭,因为本来就不怎么爱坏。AMD就要哭死了。呵呵。

网友:
还有说一下,AMD的即使能顺利进系统,也不代表是好的。因为有些U是用了用的温度狂飙,然后出现断电和花屏现象。单独来卖AMD的U的人,我建议别收,要么就拿OR使劲测测。

网友:
哪我运气好。经常那样收。还没有出问题。得小心了

网友:
测试平台换一个看下,一般能进winPE ,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是不是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