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的LED液晶显示器里面为何没有“升压板”?

楼主(2011-08-18):
自从LED显示器越来越普及以后,从去年底开始,本维修站就断断续续接到一些各地市发来的LED显示器,刚开始的时候觉得LED比LCD简单,里面没有高压板了,前几天在这个版块看到一个ID为“板桥电脑医院”发的帖子,帖子名字是(借第一次有机会维修LED液晶所了解的知识写一篇维修入门文章。。。。。)。帖子里面提到LED里面有一块’升压板‘(注意,不是LCD的高压板),当时觉得很纳闷,好像我以前修过的LED显示器里面只有一块电源板与主板,怎么没见过有’升压板‘呢?

正好,今天又有客户送来一个LED显示器,打开用手机拍几张照片传上来,为何这种机型里没有升压板呢?

(从图中红圈部分可以看出,此屏商标是三星)

打开屏蔽罩里面只有一块主板

下面这2个板子是维修神舟22寸液晶电视显示器时,向工厂申请的,
这款LED液晶电视显示器里面只有这2个板子,仍然不见有升压板。

网友(点评):
.楼主 ..速速来更新 ...

网友:
本来就没有。别把大家都绕进去,搞昏 了。

网友:
呵~照楼上的说法,那个‘板桥电脑医院’维修的那台LED是个“个例”,把我也绕进去了~

网友:
确实有的LED屏是带LED升压板的?有的是直接有个电压和屏线一起到屏上的,在有屏上的升压板输出到LED灯管上的

网友:
先问一下你这机子是多大的?...有些LED的屏.屏线上面会有2组供电.1组供屏电路.一般为5V..另1组供背光电路(也就是升压电路了).  这2个电路独立分开的.在屏逻辑板上面.这种一般多是本子屏.小屏. 另一种就是显示器的屏.19 22..32....这些大屏了.这些就要用到升压板.将电压升到45V 60V......供给背光LED  电压升高.电流恒定.俗称升压板.或者恒流板.

网友:
刚才 又仔细看了下你拍的图片.发现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标记出来的这条线.应该就是点亮背光的..还发现.你 这片屏应该不大..三星的LOGO标签是贴在屏逻辑板 "麦拉片"上面的.这种手法 一般都是15.4  ...这些本子屏上面,才会 这样子贴.  不知道早否妥当,,,烦请楼主.进一步拆解.

网友:
呵呵,不用进一步拆解.我手头还有一块前几天换下来的这种机型的屏,直接拍照发上来~
只不过,这块屏不是三星的了~屏尺寸是17.3,是工厂为“升腾资讯”公司代工的产品,这个尺寸的显示器主要是供给银行营业厅使用;

网友(点评):
就如楼下说的一样 这种屏的恒流源就做在屏电路上面了 你的图一屏电路右边就是LED的恒流源电路了

网友:
  这种屏. 就是把升压电路 做在屏逻辑板上面了.可以不用单独采取升压板..

网友:
谢谢,是不是小尺寸LED就无升压板?记得上次维修神舟22寸LED液晶电视也没见过那块升压板,下次再维修大尺寸LED显示器时一定看看有无升压板;

网友:
本来就是没有的,,,

网友:
看厂家生产的屏是有带升压板的就不需要独立升压板了,如果没带的就会外加个升压板了

网友:
LED  没有吧  我修过几台 没见到过

网友:
LED的   我还没修到过呢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屏的升压部分在屏上的也就就是右边那个软排线的那部分!!就是了!

网友:
是屏点亮LED的,升压是在屏电路上的。没有独立小板

网友:
山寨屏上基本都有升压板,双10或双12接口。有没有这个版可以从排线一路摸过去。

网友:
现在很多LED驱动是做在屏板上了,你看下LED线接在哪里就能找到是哪里驱动了..

网友:
那个医院的帖子我也看了    谢谢LZ提醒

网友:
有些是有的,我前天还看到一台优派LED显示器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