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跑码 CF 来看看吧

楼主(2011-08-18):
本主板拿来就跑CF   先刷了BIOS   加焊了桥二次   最后换了晶振就好     这主板拆去晶振也会跑码

网友:
NV单桥,跑CF  晶振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
跑CF你上去就先加焊桥?。。。首先就要查晶振。COMS跳冒等,先加焊桥。你这个经验还是什么,虽然说单桥的易空焊,也不是说什么都以个方法吧

网友:
是时钟的晶振还是南桥的晶振哦

网友:
应该是32.768

网友:
哎,你们都很好运,,我的精英跑cf,换晶振不行,电容没换,,,待机是coms跳冒没有3.3v,开机时有,我认为是这里问题。。。告诉指教。。。

网友:
这都成了通病了

网友:
LZ这样的维修思路
代表了很多人的检修思路!!
佩服!

网友:
单桥板我一看跑码CF就直接上BGA座桥,座桥不行直接报废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