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G独立显卡板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今天有接到一台4710G的主机,为外接显示,内接不显,重新植球后还是不显,在量测LCD信号电压时电压有0.5V左右,NV_EDID_DAT
NV_EDID_CLK2个信号也有电压,BRIGHTNESS_CN没有电压,请问不是不显卡有问题啊,也没有显卡板的线路图。不知道哪位哥哥有还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外接显   内接不显  屏供电你测了吗    屏线你测了吗   高压板呢

网友A:
屏供电18V,5V,3V正常,高压条及灯管是好的,只上高压条上的控制信号没有电压,但是接一个3V时不开机时(只上电)屏高压正常,一开机就是亮了,测控制信号没有电压了,它有接到EC,不知道更换一个能不能好!

网友:
控制信号  从EC上来   那你查EC的工作条件了吗   中间有什么元件相连的吗   有的话先断开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18V,5V,3V正常,高压条及灯管是好的,只上高压条上的控制信号没有电压,但是接一个3V时不开机时( ...

可以试试啊

网友:
EC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B:
既然是ec控制,你不先检查ec为什么没输出控制,就把显卡先干了?

网友:
你们有没有遇到VGA显示正常,LCD不显示的问题叫,此机哦!都是一些什么 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ec控制,你不先检查ec为什么没输出控制,就把显卡先干了?

EC的条件都满足,难道是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