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掉电求助

楼主(2011-08-18):
联想G460 版号为LA-5751P  REV:1.0
客户说雷击坏的
待机0.009   3.3和5V都有
可触发电流到0.6   几秒后掉电  电流变为0.019     上电过程中无CPU供电

我想雷击坏的,像台式主板一样 拆掉网卡  还是一个样,看来不是网卡问题     不知道怎么动手了 求助!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或缺少电压,别急着拆东西,找准问题再动手,不然可能会搞出人为故障

网友(点评):
2楼对头 不过LZ 也是”铜牌维客“ 是在考大家哟

网友(点评):
呵呵,笔记本我不会修,哪里是考大家啊

网友:
电流上到0.6的时候测量一下个电感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雷击的板很邪乎、不好说。

网友:
那还i是个I3的啊

网友:
机器挺新的    查主板 肯定那边 有短路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你是根据哪一点判断有短路的呢?

网友:
上个CPU看看 待机肯定是不正常的。。。有短路

网友(点评):
就是上CPU记录的数据。待机不正常有短路,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呢?多谢

网友:
G460,我看PDF了很久
研究了很多
仁宝回路
最后才发现,桥挂了,没有这样的桥0.45的锡球啊
去找人家交换了。500元。我记得
现在貌似交换才400元不到

交换千万别买“永恒数码店2007”他们是搞返修的。

交换主板的小心了:永恒数码店2007 给我的启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5717-1-1.html

网友:
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无CPU电压吗,有的主板需要上CPU 激发信号才出电压的,再着电流上到0。6左右掉电,很容易让人考虑桥的,有很多掉电跟北桥有关,楼主祝你好运植吧-

网友:
查芯片组 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