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维修一例,晶冠代工的

楼主(2011-08-18):
       昨天接的液晶,故障现象是指示灯闪,拆开看,是三个电容鼓了,以为是简单的故障,换后还是闪,12伏基本正常,5伏在3伏到5伏晃动,奋战一上午,没有结果,用LD7575代换203D6,死活没有电压输出,把所有的原件都还原,板子已经修成这样了

发现一个现象,先不接屏线,开机,白屏,指示灯正常点亮,用按键关机,接上屏线,开机,正常了,正在迷惑,在论坛看到一个帖子,

如法炮制,在12伏输出端,接上个680欧姆电阻,正常点亮了,

电路设计不合理,原件都是好的,电路好像也有了时序,特发此贴,往同行遇到相同的液晶,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那个绿色的电阻你还有啊,很多年我都没有见过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在12V输出接680欧的电阻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点评):
给电源加负载,不要研究了,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绿色的电阻,是军用的,纯铜的线帽,部队的朋友给我的,

网友:
不同意楼主设计缺陷的问题,这个表现为电源瞬间带负载能力差,楼主采用拖垮12V电压,而5V电压被负载瞬间拖垮,使得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不能被击穿,经反馈电路PWM芯片识别以为后级电压过低,瞬间提高脉冲幅度,以满足负载需要,过后因为电容充电正常,高压开启成为12V负载后,这个680欧的电阻就基本失去作用。
楼主先关机,接通电源,5V,12V已经具备带负载能力,然后开机,所以没问题。
我估计,楼主不用接680欧电阻,先给显示器通电,后开机,应该就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5V供电的场效应管已经不受控制,通电后不开机这个场效应管就已经导通。(也就是通电不开机,屏都有5V供电过去)
个人估计问题在:300V滤波失容,或代换的3个电容问题,或其它没爆的电容失容应该一起换掉。

网友(点评):
那个12伏到5伏的二极管拆过,你说的其他的都试过,300伏失效,上表就能量出来

网友:
三个鼓的电容是12V滤波还是5V滤波?
建议把没鼓的一起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