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诊断卡跳D3重启

楼主(2011-08-18):
前几天接了块MSI G31M3 V2的主板开机反复跳D3重启再跳D3就这样反复的跳,开始怀疑是北桥虚焊引起的,把北桥加焊试了,故障依旧。因为是贴片的CPU座子就又把CPU座子加焊故障还是依旧。好几天了客户又催求助。
附:在诊断卡跳D3的时候用表量内存上拉电压0.89V是正常的啊!
    现在已经加焊北桥,CPU座了,连IO也加焊了。刷BIOS又没新款(8脚的BIOS)编程器。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助。

网友(点评):
就是BIOS的问题。。。刷就对了。。。。。

网友:
怎么都没高手指教下

网友:
新手围观学习中,帮你顶上去~~

网友(2011-11-07):
你上的CPU 一定是单核   上个双核CPU  一定不会掉电 我也遇到了不过 有不知道有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三核的也可以啊。呵呵

网友(点评):
G31 有三核?楼主家里自己生产的啊···

网友:
G31呀 大哥哥。 你的CPU 是什么样的?  775 AMD?

网友:
新手围观学习中,帮你顶上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632-1-1.html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你吧主板从机箱里面拆出来  在装进去就OK  一切搞定

网友:
吧显卡撤了啊

网友(2012-04-06):
确实内存的问题咯!我这里是昂达的主板,但是我也不知道咋的它又好了!奇怪!!侦测线路后只是清理了下灰尘,很小的灰尘就好了!发晕!

网友(2012-05-10):
我刚遇到这样的  晕1!  跑到D5直接掉电!! 然后反复重启!  我把南桥用手压起  它就不敢重启了   怎么回事????   求答案  在线等

网友:
换个CPU还有内存插槽,还有旁边的排阻。

网友(2012-11-27):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这样的 到d3 反复重启,楼主有没有修好,介绍下经验。

网友:
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试过   电阻问题

网友(2017-03-21):
哈哈哈   这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