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点是否为CPU供电测量点

楼主(2011-08-18):
补充内容 (2011-8-19 17:33):
楼下的都说是CPUVCORE 供电测量点    我觉的不对啊  这个电感连在上面的场管8028-H的D级,应该是S级才是VCORE测量点啊

补充内容 (2011-8-19 17:36):
头搞昏了,晕

补充内容 (2011-8-19 17:41):
8028-h 是下管  大电感确实是CORE

网友:
大哥,开玩笑是吧!?等级这么高,还问这个问题!

网友A:
看图纸,大哥。。。。

网友:
大哥,你那个箭头指的是MOS管的脚还是电感啊,CPU核心供电你可以直接在旁边的电感上量,别的基准电压啊、时钟啊什么的,可以上假负载,在假负载上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大哥。。。。

是不是cpu核心还不好区分吗?观察一下上下管,和驱动ic。。。cpu核心不止一项供电。。。

网友(点评):
有道理,台式主板看多了,看笔记本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不一定不只一项吧,好多单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笔记本我不懂

那你就量电压吧

网友:
是的,你量的是多少

网友:
你的箭头指的是电感,那肯定是cpu供电的电感,也是cpu的测量点。

网友:
CPU的供电上的电感

网友:
不懂了,可以找CPU电源管理芯片,与芯片相连的就是CPU的电感,或者就在CPU座附近···

网友:
这个自个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看图纸啊,修笔记本必须学会看图才行

网友:
这是两相供电的,不跟台式机一样最少3相供电,

网友(点评):
难怪我看着感觉少了点什么

网友(点评):
2个上管藏在背面

网友C:
哇,LZ来送分喽,台式的都4相以上供电喽,本本太落后喽才这点啊

补充内容 (2011-8-19 11:32):
是的,我看宣传华硕都12相供电喽

网友(点评):
估计是业余爱好者

网友(点评):
不是啊,我专业的。修过2,3十个本子啦 只有一个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LZ来送分喽,台式的都4相以上供电喽,本本太落后喽才这点啊

台式机不一定是4相以上供电吧!

网友(点评):
比喻喽,当然3相得有吧

网友:
0V说明CPU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修台式的。。现在转行了。改修笔记本。。笔记本要比台式的复杂。。但有修台式的基础,,修起来也快。。。

网友:
那两个电感都是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