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独显 掉电

楼主(2011-08-18):
手上有块dell 1420的板开机掉电,测了下待机3 ,5 v都有了,开机后就是没有过后面的两个mos管
  看了图15V没有产生,换了两个二极管还是不行,,不知道产生原理,请高手说了吧,,谢谢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很多DELL的机子过不了显卡就会掉电,你要说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A:
我这里有dell1420的全新主板 要就卖你一个  显卡芯片是631的全新芯片

网友(点评):
多少钱啊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楼主说清楚点

网友:
你这也没说清楚啊,到哪掉电啊,麻烦说清楚点

网友:
LZ,想让别人帮助你, 你首先要把问题很诚恳的说下,要不然就是搞的混分一样。

网友:
那得看看你开机后多长时间掉电,如果马上就掉肯定是有其它电压短路,如果还能坚持一会说明是有什么硬件没有检测过去

网友:
已经好了,,还是要谢谢4楼的兄弟,我换了另外的两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那就是十几伏的电压没有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dell1420的全新主板 要就卖你一个  显卡芯片是631的全新芯片

全新的550

网友:
手头正有这样一台机器呢,无图还真不好搞,上电电流到1.02A掉电,思考中。。。

网友:
什么都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