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69t

楼主(2011-08-18):
主板不跑代码    内存  cpu电压都正常   资料刷过  北桥都加焊了  还是不跑代码   各位路过的分析一下啊

网友:
i/o呢?换过没有?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你听听上两位的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了   i/o也换了    但有一点不正常,就是晶振两脚的电压    一个1.4几   一角才0.1几

网友(点评):
更换晶震 或着 谐震电容!!

网友:
你的板是单桥的还是双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