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开机用一天正常后黑屏,黑了再开开不了

楼主(2011-08-18):
三星943NWPLUS开机用一天正常后黑屏,黑了再开开不了,拆开看了没明显的电容鼓包,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呢?

网友(点评):
换高压包就好。通病

网友(点评):
高压包直接测2个次级阻值差不多就是好的。

网友:
具体的什么故障呀。在黑屏以后拆开测电压了没。。。

网友:
啥鸡巴毛啊      笔记本吗   傻逼楼主也不说清楚;。。  靠

维修小混混 -10 老大你凭什么随便骂人? 943NWPLUS 是什么.

网友:
问一下,电源指示灯亮没有?

网友:
1不开机---检测电源电压5V,12V是否正常,若正常不开机,按键板----主板;
2开机黑屏指示灯亮----一般都是电源板供电部分故障,主板已经工作了;
3开机图像暗无背光----这个就不用说了吧,高压,灯管;

网友:
检查下高压电路

网友:
黑了再开开不了。

是主板不开机。还是开机灯亮无显示?

前者是主板,后者是高压板。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啊    指示灯亮了没

网友:
楼主说清楚才好作判断

网友:
楼主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一台戴尔的   早上怎么开都能用  放一段时间就 开不开。  是220的滤波大电容 出现问题  你换了它试一下。

网友(点评):
戴尔用2个大电容吗 要不怎么只有220?

网友:
把高压一体拆下来测量,两边对称的阻值,只要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换立刻搞定。

网友:
上面的 我说的220是交流 到大电容的

网友:
按键是触摸的吗?如果是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