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Z(Z01)有时能触发

楼主(2011-08-18):
宏基4720Z本本   接到时故障是电流偏大  折机测是IO(WPC8769LDG)发汤   更换新的后待机电流0.00 觉得不正常。 测待机电压有3.3V 5V电压   按触发开关 不能触发 测量无电压  测量直通IO 95脚  测量IO供电有3.3V  75脚也有3.3   不是此IO要达到什么工作条件才能让95脚输出开关电压3.3V   无意中按到开关又能触发   断电后又不行  测IO 晶震 一脚0.4V  一脚3.3V  觉得不正常  换后还是一样 (是正常的吗)无示波器 。更换后  还是一样  有时能触发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吗,那电压是不正常

网友:
看看系统3.3是不是稳定,其次是你换的芯片 有没有连脚或虚焊,还有就是吹下和焊上芯片 的时候 有没有搞掉周围的电阻之类的,再次就是保证你的芯片 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