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一分钟关机维修

楼主(2011-08-1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19的美格,故障没有说叫我自己试。插上VGA后,接上电源。正常显示但不能满屏。怀疑为分辨率问题。先按了自动调节,些时故障出现了,自动关机而且不能开机。怀疑为开关短路所至。三下五除二拆到后发现开关给人换过,于是我师傅说我怀疑开关就拨下开关。但故障依旧。后来就老才实实的测量。电源板供电正常,驱动板3.3V和5V正常,故障就确定在驱动板了。具体的哪个部件真不清楚。查MCU周边的电容阻值都正常。就叫师傅订驱动板。不知道我师傅怎么搞的,从哪里找了一个板,叫我换一个晶振。奇迹发生了,点到现在都没有出现那种现象了,我师傅只说是经验,求解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点评):
没叫你用示波器看看晶振就换?师傅教经验和实践,只有自己去补充理论了。

网友:
他应该知道这是通病吧

网友:
你师傅不说,我也只是想想,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如果MCU的电源正常,且有复位信号,还不能开机,最可能的一般是不起振。

网友:
看来你师傅对你有所保留啊

网友:
要是你换过晶振还不行的话 你师傅就去订板了 这叫关键元件替换排除法 哈哈哈

网友:
你师父的意识很明显啦,明天买个饭买个水之类的就会说啦,这也是经验,哈哈

网友:
哈哈哈。。其实我不想灌水的。。
只是觉得有点搞笑!
这确实是个经验问题

网友:
不懂,希望高手进来给个好的解释啊!不过也算是个经验分享了啊!

网友:
晶振比较容易坏,好多好多驱动板在维修过程中,用代换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