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会就灭

楼主(2011-08-18):
今天修到一个LG19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亮二十分钟左右就没了。指示灯还是绿色的。更换高压板之后还是不行。怀疑可能是驱动板的事。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电源板集成高压 怀疑电源板!   外置变压 换外置试试  灯管不良也会导致此类故障

网友:
LG的灯管线头容易坏

网友:
灯管电流稳定不,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既然换过高压板,那我觉得就应该是灯管问题了,你先外接灯管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线外接灯管点亮,如果还不行查一下是不是有电容损坏鼓包等小问题最后再看是不是驱动板啊

网友:
狠人啊  没测灯管就直接换高压  要是三星的还行 这个貌似不行 呵呵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