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线 和屏程序的 标注 S D

楼主(2011-08-18):
我看的很多 屏程序上    D  代表双    S  代表单      ,  但看了很多资料 上 有相反的。

还有就是屏程序上  也  D    S          ,不同的资料也有说反的,   实际操作上不会弄错,关键是 有每个正规的答案

网友:
英文双叫DOBLE
单叫SINGLE
所以如果是DO 一定是双
SI一定是单

网友:
乐华程序是反的 屏 上面D是单 S是双,在乐华程序中标刚刚 反过来.

网友:
哦  我 就说么。  迷惑了 很久谢谢,   对了 除了乐华 是反的其它的都是  D是双  S是单吧。

但是我从乐华厂商那买的 乐华板, 老板 还是说D是双, 我就很无语了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