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了机?

楼主(2011-08-18):
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可以正常使用!关机之后CPU风扇,电源风扇,显卡风扇还继续转,测试卡跑05,搞不懂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如果还不能关建议刷BIOS,或者先进BIOS把高级电源管理选项关闭,然后开机进系统修改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找到PowerdownAfterShut-down,把值改为1,重启再看看

网友A:
显示器灭了吗?

网友:
系统,BIOS,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B:
象是IO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象是IO坏了。

先重新安装系统 排除了软件问题
再者就把BIOS电池拿下  清空BIOS设置看看
如若不行 再考虑 刷BIOS 换 IO  南侨 那玩意吧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一次,有个学徒装显卡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IO的脚,2个角连在一起了,然后就成了楼上那种效应了。

网友:
能显示的故障,只能排除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主板 月饼老师 排除的顺序说下

网友:
跑下线看看啊,经验来看的话,这种故障爱坏一些小三极管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灭了吗?

显示器灭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重新安装系统 排除了软件问题
再者就把BIOS电池拿下  清空BIOS设置看看
如若不行 再考虑 刷BIOS 换 I ...

恩,也只能这样了。真是麻烦啊...

网友:
好啦,问题解决了,确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清空bios,就有可能OK了。遇见过这样一机器

网友:
从装系统看看,不行换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