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这个:enter primary master HDD user password

楼主(2011-08-18):
开机出现这个enter primary master HDD user password 三星P30本本.清空CMOS了还是不行.把硬盘拿出就可以跳过去.怎么去掉这个呀?

网友:
传说中的硬盘被锁。

网友:
还有就是它这锁是在硬盘里还是在BIOS里..求解!

网友:
真的还是地第一次遇到硬盘被锁的   楼住你运气蛮好的

网友:
密码写在硬盘固件里,要是老机器就换硬盘。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呢 怎么能解呢\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弄,很麻烦哦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耶好新鲜

网友:
XP系统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说出来啊,学习下~~~

网友(2013-05-01):
小弟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家谁能告诉我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
硬盘被锁,挂到其他机子,重写MBR

网友:
和bios无关了!

网友:
去百度一下吧,应该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