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冷地、热地怎么区分?

楼主(2011-08-18):
经常听有人说冷地,热地,不明白,还有,市电过来的排插中那根黄绿相间的接地线和这两种地有什么分别?上网搜了一下,结果没看明白,问下别人,说是开关电源310V电容的负极就是热地,谁能简单明白地给解释一下?在线等待,谢了。。。

网友:
220V黄绿线叫接地线是把机箱金属部分接入大地。 开关电源310V电容的负极就是热地以光耦开关变压器为界点维修时人体不能接触的地。冷地就是低压12V  5V的负极,维修时人体能接触的地。

网友(点评):
310V的电容负极会电到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