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 屡烧CPU同一组CPU供电下管

楼主(2011-08-18):
ACER4920 HBM+gm965北桥。

  第一次维修是CPU供电的下管击穿,把8只MOS管都换掉后试机一天正常。让客户拿回去,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又出现故障。拆开发现CPU供电的下管又击穿了,而且是同一组下管。把8只MOS管和MAX8770芯片换掉后,还是同样故障。开机一会U17 U44下管就发烫,电感也发烫。打过8只MOS管的G极到IC 全部正常。对地二极体值下管栅极对地380,上管栅极对地665.找同型号的料板,把MAX8770周围的电阻电容一个一个全部对换过BST电容也换过。还是不给力。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把核心供电周围的元器件都换了还不行就没得救了

网友:
cpu虚了,不用修

网友:
有没有打CPU电感啊,看两组或者几组的对地阻值是多少,看是不是滤波电容有的变质了,好好检查这个

网友:
把上下管和滤波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8个MOS管,4个滤波电容都已全换。搞不明白的是,IC周围的元器件都换了,还是同故障。难道是管子烧坏了PCB内部有微短现象,导致漏电。静态测量,对地没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