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不显示

楼主(2011-08-18):
如题。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显示,手头正好有一样的屏,换上后还是不显示。直接用单独高压点亮灯管开机,白屏还是不显示,灯管 、高压、  屏都换过还是不行,屏接口加焊无果,测上屏3.3时有时无,直接3.3接上,无果。现考虑搞显卡中........

网友:
还用考虑啊,百分之八十是显卡

网友:
楼主怎么一直在屏那边纠结那、

网友:
换个显卡吧,不过这个显卡不是特别好做,容易爆

网友:
屏线也不能忘记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