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喇叭声音时有时无

楼主(2011-08-18):
DELL 1088耳机有声音正常,喇叭声音差不多是5分钟有5分钟没有。

网友:
是不是线松了  拍下就好了  或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喇叭坏了

网友:
先看一下喇叭,供电什么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喇叭坏的比较多,换过几个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有元器件虚了{:soso__6601318569155549717_4:}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