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sr55e进液,不触发。

楼主(2011-08-18):
sony vgn sr55e
开始是不过隔保,进液位置在触摸板下面,仔细看了下,有两个电阻腐蚀掉了。是PR224 和PR129。请看下图
file:///C:/Users/YB/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6735271/QQ/WinTemp/RichOle/0)%25WK1S2P%7DZ8LABSVJXI%7BX9.jpg 补上后,保护隔离是过了,可是3.3V和5V都没有出来。待机芯片是ISL6236,测得主供电19.5V正常。3.3、5V的开启只有0.几伏。file:///C:/Users/YB/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6735271/QQ/WinTemp/RichOle/B%7B%25J91RG1OL70YQ_IIZAHOR.jpg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file:///C:/Users/YB/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6735271/QQ/WinTemp/RichOle/%25VGLX2LTIX[6%7B7Y3MH)]2DB.jpg

网友:
file:///C:/Users/YB/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6735271/QQ/WinTemp/RichOle/%25VGLX2LTIX[6%7B7Y3MH)]2DB.jpg
我怎么只能发一个图片

网友:
又见硬盘图

网友:
这是这个主板的待机芯片,请问它都需要什么条件,才以正常输出,3.3、5V。

网友:
进水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腐蚀 或者短线的   芯片的主供电 正常不?

网友:
请问上图中ALW_ON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几伏?

网友:
找到问题了,就是ALW_ON的问题,我现在摘掉PQ17后,3.3V、5V正常输出,可以触发。只是用电池不行。看来可能是PQ17坏了。
那位给讲一下,DC_IN_R      DC_IN_MOS        MAIN_DC_SW_OFF#,这几个信号是怎么控制PQ17产生ALW_ON的。还有DC_IN_R是不是检测电池的信号。

网友A:
可参考http://www.nbdxs.com/Html/?58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http://www.nbdxs.com/Html/?584.html

谢谢,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产生的。那最终是把MAIN_DC_SW_OFF#悬空,所以,我摘掉PQ17后,主板待机正常,可以正常触发。看来问题就是在PQ17上。

网友:
原帖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0843-1-1.html
本站的精华帖竟要去外边来阅读,多看会发现更多的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