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屏不亮

楼主(2011-08-18):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拆了用万用表开机。指示灯不亮 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测屏线接高压板上面的屏线有几根不通。
不解的是高压上面的屏线有问题 屏应该是暗屏啊 怎么内屏没的显示呢,外接也是正常的,屏上面的供电和信号也都有的。有没的高手指点下 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查查 ,屏线把!

网友:
笔记本 外接与内屏不是同一条线路。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屏线的故障。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T60独显的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发了条屏线 货还没到{:soso__12782268115003020735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