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故障? 看图

楼主(2011-08-18):
这个是什么故障, 屏幕好似从上卷到中间  只剩下半部显示....    要如何查?  鄙人少修CRT

补充内容 (2011-8-21 22:36):
A733B 的三极管用什么可以代换?  PNP   E B C

补充内容 (2011-8-24 17:21):
显示器OK 了, 换了鼓包的16V470uf电容 和TDA8712 场管 可以了,不过显示器偏色厉害,消磁操作没反应..... 请大家看 #29楼 图片

补充内容 (2011-9-11 23:10):
问题已解决 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471-1-1.html 帖子

网友:
可能是场电路故障吧

网友:
高压模块出问题了 自己仔细查查啊!

网友:
大头显示器 俺就会修一点, 通常是直接让他加钱换 反正坏的也能卖四五十

网友:
看看场块的+供电是正常。

网友A:
场+12V供电电容失容,或场集成块虚焊

网友(点评):
还是拆开看看吧,有可能就是虚焊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12V供电电容失容,或场集成块虚焊

拆开检查了, 我不太清楚 行场IC 是哪一块,  我检查了好久没找出虚汗的地方, 方正我 把板上的两个大IC 重新加焊了一遍 和周边 或者 发黄的地方 感觉虚汗的地方都加焊了一遍, 还是不行, 我上电开机, 直接用螺丝刀把去敲板观察屏幕变化,  由轻到重. 敲了好一阵子... 没看到屏幕会闪的感觉....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75
借用这里的图

网友:
场电路故障,,,

网友:
换个 场块 估计能好的。。。

网友:
场电路出问题。简单 +12V供电电容失容,或场集成块虚焊 。或供电的二级管和场块坏了。

网友:
场电路补焊下看看 不行换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75
借用这里的图

首先 感谢下你,你的热心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太感谢了....

今天找了下 场管 也是贴着大散热片,拆下来看,也是TDA8172, 才发现 与2脚连接供电的 C206 电容 16V 470uf 鼓包了...换了后 看显示屏还是半屏显示画面由大缩小 接着 一声巨响 "叭" ~   亲....吓得我飞起来了...有木有!!!  接着检查 才发现 电容极性被我装反了....坑爹啊....  又换了一个,现在好了,,, 不会爆炸了... 但是屏幕还是 半屏...   今天去定了 一个 8172 ,等明天货到装下看看....

网友:
还顺便测了下  管子脚 的 电压,
1脚有 +1V左右
2脚 有 +14V
3脚和4脚有 -12.9V
5脚 有 -2.1v
6脚 -0.4v
7脚 +1.2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A:
6脚电压不正常
翻看了一个厦华17的电路图,8172的2脚输入12V,你的14V也基本正常(注意你换的16V电容耐压不够,换25V/1000UF的),2脚通过一个二极管1N4004接到6脚(也就是说,6脚应该为+12V的样子),6脚接50V/47UF的电容(原因是在在逆程时间,二极管截止,2脚电压直接加到6脚,形成双12V叠加,所以需要50V耐压),你查查是否该二极管开路,50V电容是否正常。你的显示器表现为上部不正常,-12V一路是正常的(管下半部图像),主要查+12V一路供电,包括查主变压器12V的滤波和到8172之间的限流电阻4.7欧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电压不正常
翻看了一个厦华17的电路图,8172的2脚输入12V,你的14V也基本正常(注意你换的16V电容耐压不 ...

二极管 一面有阻值一面无穷大,应该是正常的, 50V 电容 测数字很大闪下就无穷大,应该也为正常吧,  另外能不能直接把主板 拿出来不接显像管 直接上电检查吗? 卸了 场管可以上电检查吗?  要注意什么? 或者卸了什么元件不能上电检查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电压不正常
翻看了一个厦华17的电路图,8172的2脚输入12V,你的14V也基本正常(注意你换的16V电容耐压不 ...

我 把 场管卸掉上电测试 6脚 的电压 出来了 13-14V 左右 看来是 场管不良导致的 电压拉低 对吧?  另外你说的2脚 16V470uf 的电容太低是吗?  可是板上带的原来的就是 16V470uf 啊, 我换成 25V 470uf 了   还会不会不够?

网友A:
6脚和3脚之间接的50V/47UF电容很重要,你的图像中间压缩带卷边回扫,看样子该电容漏电,建议换一个,你取下8172测试6脚的结果无意义,该电容负极接的负压(3脚)也被你去掉。电容无处漏电,测的当然是13-14V了。
若有必要,只悬空6脚测试。
个人认为:6脚和3脚之间接的50V/47UF电容漏电加失容;8172本身坏。

网友:
明显是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听高手的先把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再次感谢, 你的理论 让我对场管工作条件 有了很大的进步, 容易让人看懂, 我修CRT 的经验基本为0 ,   我手上没有 50V/47uf 的电容, 暂时没换, 今天刚到的场管上机空板裸试了下, 测了 6脚的电压 有了,  所以我装机稍测下,   上部下部的图像都有了可以说这个故障解决了, 但是画面一直在缩小.... 接着....一缕青烟... 一股焦味...  亲...什么东西又烧坏了... 赶忙把电拔了.. 但为时已晚....... 在按键接口附近的 板角 有个A733B的管子烧裂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管子..我跑了下线, 这个管子连接 到附近的一个 3PIN 接口  这个接口连接 显像管上面的两条线,围绕着显像管的线圈, 这两条线中间在显像管端 有个 像云母电容的东西, 很突出,我一下就明白了, 是我装机的时候不注意 把板子上的散热铝片碰到这个 红线了,导致直接相关的元件短路...... 短路时的电流很大...所以造成 画面慢慢变小的原因.....  我太粗心了...每装一次都要加出一次故障......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管子是什么作用, 可以不可以不去装它?  我没有这个管子...  或者这个管子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光栅旋转线圈,不上这个PNP三极管(可以用A1015替换),有可能导致图像整体左右倾斜。A733很常见的,电子市场,电脑城,家电维修的地方应该好找的。

网友:
LZ是大意,这么好的热心人帮你。你却犯这样的错误。下次小心了。很难有这样的热心人的!

网友:
先代换下把场电路的升压电容  和场电路的有关电容都查下   不行的话查下偏转是不是正常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和3脚之间接的50V/47UF电容很重要,你的图像中间压缩带卷边回扫,看样子该电容漏电,建议换一个,你取下 ...

还要求教你下, A733B 的三级管要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和3脚之间接的50V/47UF电容很重要,你的图像中间压缩带卷边回扫,看样子该电容漏电,建议换一个,你取下 ...

呵呵, 我主要是在乡城 ,买配件不方便, 店里也没有料件...

网友A:
不要那个三极管,拔掉那个光栅旋转线圈,直接试试,一般情况下一切正常的
A1015代换A7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那个三极管,拔掉那个光栅旋转线圈,直接试试,一般情况下一切正常的
A1015代换A733

不上三极管 把线拔掉, 倒是可以正常显示了, 不过偏色得厉害啊.. 屏幕也还是有点倾斜...  这种偏色是什么原因?  通常按消磁操作 屏幕会有巨大的反映, 我按消磁 一点反映都没有...   消磁线圈的线有插的 .

网友:
还有人回答吗?  旧故障解决了,新故障还没解决

网友B:
是不是消磁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那个三极管,拔掉那个光栅旋转线圈,直接试试,一般情况下一切正常的
A1015代换A733

偏色 还没弄好, 这两天找到了A1015 上上去 竟然冒烟了.... 烟从哪里出来没看到...... 就是 A1015 附近 也有可能是本身

网友C:
用消磁器能消吗?那个A733,废板都能拆到。

网友:
A1015功率偏小,代不了中功率的A773吧,CRT电源部分的A773一般负责+12这一路的,电流较大
散偏色要查下消磁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消磁器能消吗?那个A733,废板都能拆到。

消磁器? 你说的是外用的消磁器吗? 我没有这种设备,   说的是 A1015能带 A773  换上去后 结果冒烟,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看了下 A1015 外观又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消磁电阻坏了

消磁电阻已更换,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那个三极管,拔掉那个光栅旋转线圈,直接试试,一般情况下一切正常的
A1015代换A733

花花绿绿  消磁动作没有作用, 我测了下 继电器一头有 13-14V 左右 另一头 在 1V 左右不断的变化 , 我一连把 继电器和 消磁电阻 还有 消磁线圈全部都换掉 故障还是老样子.  点消磁按键没有一点反映

网友:
故障已解决   解决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471-1-1.html

网友:
最后怎样呢?

网友:
场输出电路的问题。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