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雷打了后处理请教

楼主(2011-08-18):
长城ATX-300P4-PFC雷打了,用7500EP换下7500BP,蓝线电压3.7V +5VSB紫线5.17V  蓝线接地,能开,电压为3.4V 5.78V 9.96V    上机加载后,+12V也只有11.5不到,电源会出现吱吱声,还处理哪,新手刚学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啊!

网友:
把变压器旁边的一个大的,扁形电容换了就可以了,或者是电源IC性能不良

网友:
压器旁边的一个大的,扁形电容换了 是300V电容边上那个吗?

网友A:
长城电源输出电压测量,带负载时会准确一点
+12V,测有11.5,算正常
电源有异响,开盖检查才知道哪里出故障
最后,朋友,你确定3.7V的那跟线是蓝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输出电压测量,带负载时会准确一点
+12V,测有11.5,算正常
电源有异响,开盖检查才知道哪里出故 ...

确定,有时是3.65-3.7V,没换7500BP之前这个电压是6V多,根本开不了

网友:
加载后,开机有导响,12V电压还是偏低,最高也才11.5V 很容易死机!

网友:
加电就响 查待机电源  开机响 换7500 查推动 开关管以及周边。

网友(点评):
恭喜张师傅荣任版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输出电压测量,带负载时会准确一点
+12V,测有11.5,算正常
电源有异响,开盖检查才知道哪里出故 ...

谢谢 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网友:
看到这篇修好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