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热插拔显卡

楼主(2011-08-18):
我是新手,请教:PCIE的显卡,如何实现热插拔?

网友:
这个能热插拔吗??、不好意思啊,我从不敢热插拔内存和显卡

网友:
这个......貌似不行吧~

网友:
显卡怎么热插拔?显卡热插拔是很危险的!

网友:
热插拔原则是不行的,大师你热插拔的目的是什么?很困惑

网友:
哈哈,听说过热插拔独立网卡,没有听过过热插拔显卡

网友:
PCI-E支持热拨插的

网友:
硬盘敢,这个显卡嘛。。。问下,上面有风扇,你在哪用劲儿?

网友:
最好不要惹插拔,如果你非要热插拔,也行。 我一直都是热插拔的,从来没坏过。你只要保证插进去和把出来的时候不要歪,不要先把一头按下去再按另一头,让他与主板平行的下去,一般不会出事

网友:
PCI-E支持热拨插的,是什么理论啊

网友:
请问热插拔有何意义呢

网友:
热插拔显卡 这个很强悍

网友:
这个绝对不能热插拔,我们在测试主板时,若插拔是忘记断电,经常出现烧坏显卡或主板!

网友:
你如果想要弄坏东西的话,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学习一下,从来不敢热插拔显卡,LZ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人才!!!!!!!!! 把你电脑开机显卡拔下来 再插上去试试!!!

大哥,pci-e的显卡确实支持热插拔,还有sata接口的硬盘也支持,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热插拔,是需要像U盘一样先在哪里删除硬件吗?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大哥,热拔插pci-e显然是不可能的,你要理解它的设计根本不可以热拔插,你如果不怕主板北桥和pci-e供电报废或者显卡挂掉的话你还是可以试试的,不然就安心得在关机情况下拔插吧
(我以前嫌麻烦拔插过pci检测卡,结果拔下就直接挑掉(短路故障),还好南桥没烧掉,不然陪惨了,那是我们店里面唯一一块用来试intel cpu好坏的主板00)

网友:
楼主真会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人才!!!!!!!!! 把你电脑开机显卡拔下来 再插上去试试!!!

我说的是理论上,书上说PCIE支持热拨插

网友:
热插拔一下,发个报告。

网友:
这个不行吧我有一次显卡没电后再送上就不行 我的显卡是独立供电

网友:
期待你们的结果 !!!!

网友:
热挺拔容易烧啊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这样了,对主板对显卡都没有好处的。

网友:
我感觉热插拔很危险,我没有用过。呵呵

网友:
新技术?为什么要热挺拔呢?

网友:
热插拔,我不敢.怕弄坏硬件

网友:
你热插拔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pcl pcl-e都不支持热拔插 但我整过 没烧 像诊断卡我都是点亮后开着机拔下来 但拔不好会烧得 内存也是

网友:
没实验过

网友(2015-11-12):
PRSNT1# 热拨插检测 支持热插拔的